b450主板内存供电

楼主(2023-05-23):
一张技嘉b450主板内存供电温度很高,烫手。能正常亮机进系统,要怎么修?

网友:
测量具体电压,与正常值比较看是否正常

网友:
1.2和2.5都正常吗?  换个内存试试还烫吗

网友:
打值看看多少?

网友:
以解决是CPU坏了

网友:
Cpu坏了也能正常亮机.......

网友:
内温度过高指的是哪里温度过高?如果指的是内存本身温度过高的话,那就是内存本身的问题

网友:
都是些奇葩的问题,我有一次就是用一颗坏CPU把内存供电搞坏了,内存也带走了

网友:
是电感烫手还是管子烫手

网友:
我一块就是这样

网友:
看下供电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看到二楼发现已解决了

网友:
内存供电,供内存cpu

网友:
AMD的一切些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