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 X60不开机(二极管击穿漏电)

楼主(2023-05-23):
VIVO X60不开机(二极管击穿漏电)

      VIVO X60,故障表现为不开机。拆出主板单板上电,发现漏电1A多,看图纸知道这个二极管是接地的保护二极管,直接将其扣掉,再测电池座阻值已经恢复正常。

      【机器型号】VIVO X60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VIVO X60,故障表现为不开机。

VIVO X60不开机 图1

      拆出主板单板上电,发现漏电1A多,测量电池座正极阻值只有60多,说明电池线路上有元件损坏,漏电1A多修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直接上电烧机,发现电池座上面的屏蔽盖有发烫,剪开屏蔽盖再烧机,发现是一个二极管发烫,看图纸知道这个二极管是接地的保护二极管,直接将其扣掉,再测电池座阻值已经恢复正常。

VIVO X60不开机  图2

VIVO X60不开机  图3

      装机之前先量一下电池电压,发现电池电压只有2.9V,说明电池已经亏电了,用电流表将电池冲到3.6V以上,扣上电池开机测试,此时已经可以成功进入系统。

VIVO X60不开机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A:
在维修过程经常遇到VpH直接对地或漏电二三十ma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维修过程经常遇到VpH直接对地或漏电二三十ma有好的方法吗?

100以下都很难摸出来。用的多就搞个红外检测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