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苹果8 Plus无WiFi(WIFI掉点)

楼主(2023-05-23):
苹果8 Plus无WiFi(WIFI掉点)

      苹果8 Plus,故障表现为WiFi打不开,接到机器后开机测试发现确实是WiFi打不开,那我们直接拆出主板,既然是摔过的机器,那首先要检测WiFi附近有无缺件少件,再考虑WiFi是否虚焊或有掉点。

      【机器型号】苹果8 Plus

      【故障现象】无WiFi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苹果8 Plus,故障表现为WiFi打不开,据客户描述,手机之前有摔过,用了一段时间发现WiFi打不开了,就送过来给我们维修。
苹果8 Plus无WiFi 图1

      接到机器后开机测试发现确实是WiFi打不开,那我们直接拆出主板,既然是摔过的机器,那首先要检测WiFi附近有无缺件少件,再考虑WiFi是否虚焊或有掉点。

      查看WiFi附近没有发现有掉件的地方,我们直接拆下WiFi看一下,发现WiFi芯片本身已经有两个有用点掉了,既然如此我们直接更换WiFi芯片就行,不过这还没结束,苹果的WiFi属于套件之一,需要用工具解绑才能正常使用,而解绑WiFi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拆下硬盘读出底层,再将底层的WiFi解绑即可,第二种就是用可以免拆硬盘的软件,如B-BOX或精诚P13,这两种软件可以将手机进入紫屏模式,这个模式下可以对硬盘底层进行读写修改,也可以解绑WiFi。

苹果8 Plus无WiFI 图2

苹果8 Plus无WiFi 图3

      我们换好WiFi芯片后,先将手机进入DFU模式,再将免拆工具与手机连接,通过精诚维修助手进入一键紫屏状态,在这个模式下直接点PCIE解绑WiFi,解绑完再重启进系统测试,此时WiFi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

苹果8 Plus无WiFi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解过一会后续再换wifi还要解吗?

网友:
这个要解绑吗

网友:
线刮出来 装回去收米

网友:
熟练了就感觉客人都是送钱

网友(2023-07-14):
原WiFi不需要解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