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机联想小新通病跑马不显示重值CPU解决问题!

楼主(2023-05-23):
网红机联想小新15 14 13  2019 2020 2021 2022笔记本   CPU 内存重植更换,黑屏,蓝色,死机,花屏,无显示维修!
小新pro 13
锐龙R5 锐龙7  3550H 3500U 4600U 4800u 5500U处理器重植、更换,花屏,无显示,黑屏维修!

网友:
这种修一下手客户多少?

网友:
低温锡的锅

网友:
低温锡清灰都害怕

网友:
隔两天就要修一台。

网友:
收费一般多少

网友A:
今天也修了一台,时开时不开,不过是加焊好的

网友:
修过吹吹就好,清尘加靓硅脂,客户没回头!

网友:
我有一个换了U和内存依旧蓝屏,不知道搞哪里了

网友:
老板的bga灯都包浆了

网友:
又是锐龙,太多了

网友:
搞这个不知道为啥我成功率那么低

网友:
大哥你多少温度翘的

网友:
纯手工活儿

网友B:
开机花瓶,有时候开机进不到系统  一直黑  CPU 内存 重新植株  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花瓶,有时候开机进不到系统  一直黑  CPU 内存 重新植株  还是一样的,

那就换CPU吧。

网友:
手工费 多少钱

网友:
以前是不会改BIOS,不会修机,以后是不会重植CPU不会修机了

网友C:
这款机器不建议包 内存正反面贴下就行。做的过程胶带会粘掉小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修了一台,时开时不开,不过是加焊好的

有黑胶 加焊还是会返修的

网友:
的确是通病    弄了好多了

网友:
要是把电流到哪了描述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器不建议包 内存正反面贴下就行。做的过程胶带会粘掉小件。

楼主 吃过亏

网友:
搞了  好多台了  通病

网友:
技术大佬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也修了一台,时开时不开,不过是加焊好的

加焊会返修,要重植无铅锡

网友:
做了一个,,不行

网友:
低温锡通病吧

网友:
加焊确实没用,加焊了用了3天又是原来的问题,还是老老实实重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