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蓝屏死机维修,板载内存故障!

楼主(2023-05-23):
联想笔记本蓝屏死机维修,开机不定时蓝屏,有时候还会死机!用检测内存软件检测出内存出问题,板载内存更换后正常,测试烤鸡一天没出现问题!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啊

网友(点评):
用的是Memtest86+软件,下载地址: https://www.jb51.net/softs/838520.html

网友:
低温锡,以后还要重植CPU

网友:
要是能定位到具体哪颗就好了

网友:
测内存的是什么软件,可以共享吗?

网友:
加分了,死机蓝屏的机器还不好处理的。。

网友:
测内存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系统下搜索内存测试,自动重启就测试了,不过不是Up主的这个

网友:
具体什么型号的笔记本,什么版号?

网友:
是用热风枪拆的,还是BGA接焊台拆的?

网友A:
应该是U问题,低温锡

网友:
大师:内存的测试软件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大神,软件能分享下?

网友:
大佬、测试内存是用什么软件测试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U问题,低温锡

我也觉得是U问题,之前有一台搞了内存好了,客户用了几天又回来了。

网友:
都在问软件哈哈,楼主也不出来冒个泡

网友:
老师,请您分享一下使用什么软件测的内存条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U问题,低温锡

内存有,我上次重植CPU没好   结果搞内存换好的   坏了一个

网友:
学习下,一直没敢搞颗粒芯片

网友:
楼主这个机什么型号 什么板号呀 是不是低温锡 会不会重植内存就可以 换内存成本比较高

网友:
这个怎么测试 ,没有蓝屏的时候测试吗?如果不亮机是不是没有办法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