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CPU供电MOS管击穿,刮骨疗伤修复!

楼主(2023-05-23):
神舟战神笔记本这款机型很容易烧CPU供电那块MOS管,推进ICU抢救,刮骨疗伤,手术很成功!可以通知家长取机了!

网友:
还好,只断了主供电飞一根就可以了

网友:
u没问题啊?

网友:
CPU没坏,机主真幸运

网友:
可能是台式机U

网友:
还好只断一条线

网友:
没烧CPU,万幸

网友:
要是我搞就废掉那个烧断焊盘的位置,旁边还有一个没上件的,不过就是要搬下件,改下pwm输入和cs输出

网友:
云里雾里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CPU没烧掉啊,万幸.....

网友:
这一根小细线能带动吗?

网友:
加分了,我看到这情况一般都放弃了。

网友:
全年无休2年了,突然发现没意思,多赚那点碎银能发财不,世界如此美妙,我们却如此枯燥,不好,不好

网友(2023-08-01):
这都没烧cpu,真走运

网友:
这种我一般都是报废处理

网友(2025-04-17):
我直接丢在料板里面去了

网友A:
只是暂时可以了,后续发烫散热问题没解决烧U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暂时可以了,后续发烫散热问题没解决烧U就得不偿失了

不好意思至今都没出问题呢  哈哈哈

网友:
战神到你手里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