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ios 编程器809h不认识它

楼主(2023-05-23):
一台笔记本要刷bios 编程器809h不识别  这个是那个厂家的 怎么刷 8

网友:
有些不认也正常

网友:
     程序升级到23年,应该可以的

网友:
809F 都可以识别,应该BIOS本体坏了吧

网友:
从料板拆一样容量的刷刷试试吧

网友:
这个芯片是EON的吧

网友:
找个8m的bios 刷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一样大的读一下 引脚定义都一样的

网友:
找个8m的bios 刷就可以了 也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
能识别 ID 就行,型号无所谓

网友:
这芯片在小米主板上见过,换个25Q64.BIOS刷

网友:
应该是flash损坏,小米主板我也用到过。809f能识别,h没试过

网友:
RT809是可以添加BIOS芯片信息的

网友:
用10多块CH341编程器可以

网友:
新版本里有的

网友:
我这里可以刷,

网友:
各种BIOS 多得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