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最新ME查看器--ME Analyzer_r328

楼主(2023-05-23):
最新ME查看器--ME Analyzer_r328,已打包可执行文件。

ME Analyzer_r328.rar

MEAnalyzer_r328 - 支持win7、win10.zip

网友A:
解压后打开报错,请下一位试试吧

网友:
已测试解压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压后打开报错,请下一位试试吧

没问题啊 我这边刚刚3台新电脑测试正常啊

网友C:
是不是不支持win7. 提示少dll  重新安装了 运行库也还是提示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不支持win7. 提示少dll  重新安装了 运行库也还是提示少。

因为MEA可执行文件使用的Python 3.11.2打包制作的,由于Python 3.9之后就不支持win7了,所以提示你说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啊 我这边刚刚3台新电脑测试正常啊

我们做维修的都用烂电脑,你这A1466亮了

网友:
具体怎么用这个查看器?能不能说一下?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
打不开15的 我试过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天打不开 今天可以打开了 同一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