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D3V-A全板电压正常无复位 已经修复

楼主(2023-05-23):
奇葩的无复位维修,全板电感主供电正常,CPU不发热,诊断卡无复位不跑码 。 触发开机,万用表测量至t8620e  cxs   59脚 主板突然出复位,59脚rst  btn连接一颗or1  电阻1k至vcc3,测量59脚无电压,vcc3 3.3v。拆除or1电阻,测量对地值正常。拆出来电阻1k阻值正常。

不装电阻正常跑码开机复位正常

网友:
感谢愿意分享的人,谢谢楼主的无私精神

网友A(2023-07-20):
楼主,同款主板故障是主板电池很快没电,其它正常。能否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同款主板故障是主板电池很快没电,其它正常。能否给点思路?谢谢!

CMOS电路问题,通常为电阻变质影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MOS电路问题,通常为电阻变质影响的

电阻按点位图正常哦。电容没有吹下来测,会不会桥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按点位图正常哦。电容没有吹下来测,会不会桥有问题?

电容代换试,不行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代换试,不行再说

一般不会是桥哈

网友:
楼主,一个x570主板也是没有复位,全板供电正常,cpu也发出rst到南桥了,但是南桥没有发出复位,桥已经换了故障依旧,求给个思路

网友:
CPU座和CPU排除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