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奔图打印机白屏

楼主(2023-05-23):
遇到一个奔图6506打印机白屏 网上搜了下板子一百大几不到两百 看成色用的也不少 一报价客户呢感觉有点贵想折价换一台带无线新型号打印机  不想收了啊 换块板子 再大拆一遍保养 还能卖多少钱 网上搜了下初代机器的通病 换了板子也不知道能保多长时间 就想问下这板子能自己维修吗 只能换板子?

网友A:
固件刷一下试试呢

网友B:
这打印机收了,你好出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刷一下试试呢

嗯 网上找找固件刷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打印机收了,你好出手不??

如果自己维修不换主板成本低就好出手

网友:
这个机子没必要收了

网友C:
一般来说是CPU虚汗。不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是CPU虚汗。不起振

手头就有风枪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D:
垃圾机器,我这扔了好久的一台,分好几个版本,数据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垃圾机器,我这扔了好久的一台,分好几个版本,数据都找不到

加焊了一下能用了  主板之前也修过有维修标签 看来以前也是加焊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是CPU虚汗。不起振

确实是虚焊了 风枪330度吹了五分钟 也没吹开冷却试了一下没问题了 估计用不了多久就又这样了 这个贴着维修标签呢一年前的签 看样子也是加焊的

网友(2023-12-14):
看到了这个帖子修好了一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