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无时钟电压,其它电压都出来了。唯一有个点电压的 看不懂。

楼主(2023-05-23):
H61  魔改的X79。几年自己修炼过。
正常使用几年,这3个月,自动重起过几次,前天起床自动关机,
我就没有开机了,取出来打清灰,取过 CPU。上了硅脂,就在没有点亮过了。
1.06V  ,  1.81v , 3.3 v   都正常。
内存1.58V有
不装CPU,CPU座里面有
0.89V  1.77V  1.06V
绿圈哪里就 1个电容没有电压。。就这个有问题。

现在开机,不掉电。无时钟电压。。。
CPU无电压。。。。

大虾给个思路!!!!!

修好。。不入不修好。现在冷机开机,自动掉电反复重起。(是个电源的 原因。换个电源就掉电不重启动
解决。用 电吹风吹下桥附近。正常使用。或者等它自动掉电反复重起(是个电源的 原因。换个电源就掉电不重启动)。、过几分钟就 可以了 ,。。

5个电源 只有1个可以启动,,,估计与PG 有关系。

网友:
保护动作了,但不够详细。

网友:
修好没有?

网友A:
修好。。不入不修好。现在冷机开机,自动掉电反复重起。(是个电源的 原因。换个电源就掉电不重启动
解决。用 电吹风吹下桥附近。正常使用。或者等它自动掉电反复重起(是个电源的 原因。换个电源就掉电不重启动)。、过几分钟就 可以了 ,。。5个电源 只有1个可以启动,,,估计与PG 有关系。

网友B(2023-09-27):
引用 网友A:
修好。。不入不修好。现在冷机开机,自动掉电反复重起。(是个电源的 原因。换个电源就掉电不重启动
解决 ...

这故障还真奇怪,热了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故障还真奇怪,热了就正常

只要电吹风吹下USB与内存条中间立马开机。我算是遇见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