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XMA2007不过隔离

楼主(2023-05-23):
            小米XMA2007不过隔离

网友A:
没插电池不过隔离,那你拆出来是修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插电池不过隔离,那你拆出来是修什么问题?

电池没电,单独给电池充电,

网友:
这设计让人抓狂   保护啥呢?

网友B:
请教大师:该机器充电芯片是用的什么芯片,这个机器电池没有电,插外接电源,是不是装上电池还是没有公共点电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师:该机器充电芯片是用的什么芯片,这个机器电池没有电,插外接电源,是不是装上电池还是没有公共点 ...

充电心片没看,不清楚,主板要插电,接上电池,另一台电流表给电池充电

网友:
学习了,这个是直接用可调给电池充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