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S3H-A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3-05-23):
       技嘉B85M-DS3H-A,有时候能亮机,有时候不能亮。亮机的时候正常也不死机。不能亮的时候反复掉电重启,测量供电时钟复位全部正常,所以我先是刷了个BIOS,结果故障依旧。后来情况又有变化,触发直接秒掉电,并且不会自动重启。测量发现没有CPU供电。

供电芯片是ISL95812.测量发现VR_ON触发时为6V不正常,VR_ON是12V通过DR92和DR100分压得来。测量发现DR92为1K,图纸显示为10K,不正常,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技术精湛 配位置图效果会更好

网友:
有图纸加理论,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
技术精湛,学习了,

网友:
技术精湛  谢谢分享

网友A:
VR_ON正常值多少?

网友:
有图纸就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_ON正常值多少?

这问题问得好,VR_ON技嘉主板有些是1V有些事3V,都是正常的。

网友:
有主板实物图对照的话,效果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_ON正常值多少?

在这里通过电阻分压计算应该是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