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 G1820开机就报错7800

楼主(2023-05-23):
佳能 G1820开机电脑上就报错7800,哪位大佬指点下是什么问题,该怎么检测。刚才试了下发现进维修模式也进不了,开机启动一会后就绿灯和黄灯交替闪烁十几次。

网友:
大部分都是主板问题刷固件试一下呢

网友:
小车或者主板问题

网友:
建议刷固件试试

网友:
我有台机器是正常模式下给命令机器无反应 维修模式可以打印 发主板了还没有到 等到了先备份固件留存以后备用

网友:
换块主板试试

网友:
把你的固件备份下上传备注报错7800我今天上传我的互相试下

网友:
什么情况呢  我上传了固件 你的固件上传下互相试一下

网友A:
你的固件发上来或者发邮箱945675628@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固件发上来或者发邮箱945675628@qq.com

等我刷出来了发给你,编程器都不知道 放那里了,好久没动过了

网友:
先把你的备份  然后刷我这个试试我再试试你的固件

网友:
你刷我的固件就行了 我的机器好使了 联机不打印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我刷出来了发给你,编程器都不知道 放那里了,好久没动过了

我机器修完了固件没问题的 可以使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等我刷出来了发给你,编程器都不知道 放那里了,好久没动过了

天天用的维修工具怎么还不知道放哪里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天用的维修工具怎么还不知道放哪里了呢

离开行业二年了,最近重新开始做,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扔那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离开行业二年了,最近重新开始做,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扔那里了

我机器是修好了拆机了主要初始化后才可以打印 不然就会给命令后不打印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需要刷固件后初始化

网友:
主板到货了 你的主板有问题可以发过来给你置换运费需要你自己出了  如果刷固件能好使那就刷固件即可

网友:
你机器还没有搞定吗

网友:
还没有搞定这机器应该在保的机器可以直接售后的

网友(2024-03-27):
G2820 报错7500 这个也能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