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 3500 版号19795-1 403YF 上电0.4A掉电重启

楼主(2023-05-23):
遇到一台DELLG3 3500,客户描述电脑在使用的中突然死机,强制关机后就打不开,拿到手后测量电感公共点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没有明显短路的,插上可调电源自动上电0.4A卡住不动,大约等十来秒风扇才转,等个几秒就掉电重启再上到0.4A不动,不断电电脑就反复这样掉电重启,插电测量电感和公共点的电只有CPU的没有出来;之后有刷BIOS上电开机的表现电流卡在了0.4A风扇疯转电流卡在了0.5A不在掉电重启,再次测量电压还是CPU的没有出来,平台复位也没出。但是奇怪的是cmos电池没有取下过为啥插上电源就自动上电,CMOS电池确定是有电的。小白技术欠缺还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把cpu取下,看能不能查到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pu取下,看能不能查到电压

板载CPU,不是说取就取的。估计CPU挂了

网友:
CPU没供电查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