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故障知多少...

楼主(2023-05-23):
手里有2块不一样的板子华硕B150 PLUS

VX Z170 KRAIT GAMING

虽然2块板子型号不一样,但是故障却是一模一样。

板子放着不动,装上内存CPU,插电开机,可以跑完亮机代码。

但是只要你轻轻给板子右下角施加一个力,甚至不需要把板子抬起来,立马掉电重启。

保持不动,掉电重启后依旧可以跑完亮机代码。

是不是很神奇?还有更神奇的。

如果把CPU换成假负载,或者不装CPU,或者干脆不插CPU供电。

这时随便你折腾板子,哪怕拿起来摔下去,它都不掉电...

有大佬遇见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奇怪的故障

网友:
加焊就能好吧

网友:
奇怪的故障 难搞的

网友:
没有BGA,我用预热台和风枪加焊过座子,问题依旧..装CPU和假负载的区别是什么呢?为什么假负载怎么动都不掉电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虚焊。

网友:
电烤箱三个小时安排上

网友:
CPU座虚焊或者板层有断线。

网友:
鬼畜星,我这修机换出来一块150 RAM灯亮一会后灭连VCORE都直接退回去成1.35V了

网友A:
是不是cpu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u不行了

不是,U一直在用的。

网友:
建议换一下cpu

网友:
有可能有断线

网友:
两块板现像一样,建议找找测试环境的问题,电源,甚至台面。

网友:
不好意思 帮不上你

网友:
CPU座子一般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神奇的故障,应该是哪个地方虚焊了

网友:
个人认为这锅应该由水条来背。

网友(2023-09-27):
可能是那个地方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