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Q45无CPU供电

楼主(2023-05-23):
测量全板除了CPU,别的电压都正常。查看CPU管理芯片。35脚5V正常。1脚EN正常。分控芯片NCP5359.第一个U22,输入电压都正常。测到U24的时候。第四脚VCC没有12V。量了一下第四脚短路,拆掉芯片后不短了。DR40也坏掉了。因为太老的板,找了半天也没有这芯片。。干脆不装了。
开机发现CPU电压有了、跑马刷刷的、。显示 了。但是风扇转速有点快。不管了。就这样交货了。同行的。才30块钱。就不定芯片了。测了1个小时也没问题。交差。维修结束。

网友:
这个风扇转数快  安装在机箱里就正常了;有个检测的

网友:
775 很久没修过了

网友:
其实这样的老爷机,价格还好,一般都是特殊用处

网友:
370  478我都还在修,工控机上的必需要ISA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