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50 开机0.24左右掉电

楼主(2023-05-23):
试一下有没有人回复

网友A:
求助说下你处理排查过什么 ,便于帮你判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说下你处理排查过什么 ,便于帮你判断问题

谢提醒!我也不太懂,要是懂的话就不用别人提供思路了

网友:
这是说什么,就是说个问题叫高手给你解决

网友:
目前检测为CPU供电没有,想知道MAX17021工作条件。

网友:
为表示曾在此留过言的各位,也为避免此话题不了了之,将由我来正式划上句号。
    经我网上查询,发现很多人都把Y450开机掉电问题锁定在小板和电容上,因此我尝试了换电容,无果。最后决定买小板,待结果。
至此正式告以段落,再会。

网友:
缺电压,或南桥坏

网友:
电都没有出来

网友:
你好歹拍几张照片上去啊................

网友:
1.8v  小板的问题

网友:
大家!电脑修好了,有疑问的来问我。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