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成就15-5510 板号213111-1 被拆件救助

楼主(2023-05-24):
机器型号:成就 V 15 5510  主板板号:213111-1故障:不开机 ,按开关无反应
求助:希望有同行修道这块板子,麻烦费心拍个照片,我看下少了几个电阻,下面有图片,位置已经圈出,感激不尽,多谢大家。
       原本是同行送来刷BIOS的,刷好了 给了他。没想到大约有一个星期,昨天送来了,说我刷完BIOS就有偶尔黑屏的问题,后来就一直黑屏
       我拿到之后,插电 按开关,没反应,不开机了,就给同行打电话说不开机,同行还说拿到他那键盘灯还亮的,我说现在是没反应,他说那看看吧。我拆开后壳,一眼就看到BIOS芯片黑油一片,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刷完之后我是刷的干干净净,装好给他的。然后又给同行打电话,询问情况,同行这才告诉我,说电脑送到他那里都是拆开的,散的,我说电脑在别人那里修过了,你先给客户说下情况吧,不是我刷BIOS的问题,这个不开机已经和我没关系了,后来他沟通之后给我说,修吧,我才继续拆下主板,首先刷了一遍BIOS
发现有反应了,没上BIOS电池,自动上电到0.11三秒左右掉电,重启上到0.06 掉电,仔细观察BIOS芯片周围没有掉件,于是拆掉了散热片,竟然发现CPU旁竟然有颗反着的电阻,心里想不妙,赶紧检查主板,最后在一块黑色贴纸下面,发现两处焊点不正常的地方,在cpu旁边。

接开cpu旁边的黑纸 才发现

麻烦各位同行,有谁修这这块板子,还请费心拍个照片,
如果能大概量下阻值,感激不尽

BIOS论坛已经有了,就不再重复发了,大家谁有找不到的,可以找我要

电脑已经修好了,这几天一直在忙,也不想看它,今天晚上抽了个空,
结合鑫制造的点位图,以及另外一个11代低压CPU主板的PDF图纸在这里再次感谢论坛坛友:514906332提供的照片,补了两颗2颗10K排阻
,2个150欧电阻,3个1K电阻,电脑终于开机了,万幸上家没有搞毁CPU.

网友A:
上面三个是10.6在板

网友:
估计是报价高了不搞.做的手脚

网友:
这样的同行  报价高了

网友B:
昨天修了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的板子,隔离不过;充电芯片挂了,换上去后大短,cpu发烫

最后查到内存供电短路,供电芯片是歪的,不知道是出厂是这样还是认为的;客户说没修过;装机送走下一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昨天修了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的板子,隔离不过;充电芯片挂了,换上去后大短,cpu发烫

我这个板也是内存供电烧糊,客户进水   不知道U挂了没有,表测没有短路

网友:
有时候真服了这样的同行  在外面修过就直说好了  老是想着混过去 要是上家有清理主板的习惯你真得认栽  退维修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板也是内存供电烧糊,客户进水   不知道U挂了没有,表测没有短路

那应该就是做工问题,我这个感觉出厂芯片焊接歪了,没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RN603 602在板测20K档测是11.68

谢谢师傅,不知道主板还修着吗,还有5个电阻阻值能否给大概测量下,实在感谢,前两个回复已经给你加分了,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面三个是10.6在板

是10.6欧还是10.6K 谢谢啦,看了你的图,仔细对比发现,旁边竟然还有一个电阻也没了

网友:
没把CPU 搞烧 算良心了

网友:
技术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10.6欧还是10.6K 谢谢啦,看了你的图,仔细对比发现,旁边竟然还有一个电阻也没了

都是用的20K档位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10.6欧还是10.6K 谢谢啦,看了你的图,仔细对比发现,旁边竟然还有一个电阻也没了

你图片标注的1这个电阻是10K,我觉得其他几个也应该是10K,我今天有量了,表应该有点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图片标注的1这个电阻是10K,我觉得其他几个也应该是10K,我今天有量了,表应该有点误差

都是1.05V上拉的

网友:
看见这样的帖子就来气。这种**同行搭理他作甚。直接拿出修好后试机的视频给他看。看见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同行就不想打第2次交道。爱找谁修找谁修去。出双倍价格我都不愿意搭理他。这人亏心的很。

网友:
这个帖子好,看到论坛上挺活跃的

网友D:
这种BIOS用什么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BIOS用什么刷啊
普通编程器就可以 座子买压得焊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