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能上QQ,微信,不能上网的另类故障原因

楼主(2023-05-24):
昨日上门修一台财务电脑,故障是能上QQ,微信,就是不能上网,开发票
首先,检查网络,右下角的网络图标显示光面,正常,点开IPV4,看IP获取方式,所有都为自动获取,正常, 点开详细信息,IP为192.168.1.5,掩码为:255.255.255.0,DNS和网关为192.168.1.1,均为正常,也看到已接收和与发送数据有数值,正常。

那么可能是LS劫持,用360卫士的功能大全中的网络的LS劫持修复,显示正常,用里面的断网急救箱一键修复,显示浏览器配置有错误,但修复失败

本系统为Win7, 显示已经是非正版,看方正机箱上的Win7标签,应该是正版,可能是微软搞鬼吧! 先找来激活程序,激活看下,
用激活程序激活后,还是不能上网,用IE的选项,全部设为默认,仍然不行,仔细看下,是ie11,是不是IE的问题呢?直接把IE11卸载了,复回IE8, 结果令人沮丧,仍然不行。

维修进入死胡同了,把网卡驱动卸载了,重启动,重新生成挂一遍网卡(有时这方法可行),但是这次仍然不行。!!

没办法,口干舌燥,去前台找瓶水喝吧,看到前台,顺便看了一下她的电脑能上网,看下IP, 192.168.0.8, 怎么不一样???不在同一个网段

赶紧回去,用手动方法将财务电脑的IP设为192.168.0.88, 掩码为255.255.255.0, 网关和DNS为192.168.0.1, 点确认,再上网

OK,一切正常,QQ,微信,上网均正常了,唉!费了牛劲,才查出是IP网段不对

那另一个问题来了,为何网段不同,也能上QQ和微信呢?还显示连接正常?
很可能是另一个路由(192.168.1.1)也接到了同一个网里(192.168.0.1),而这个路由的出口也是(192.168.0.1),进口与出口都在同一个交换机里了!
不过这样不会产生网络风暴?这就奇怪了! 不管他了,

公司大了,什么人什么事都会发生。我先搞好这台,收钱走人。如果动了其它的路由布局,万一全网瘫痪了,我会背锅的!

收上门维修费一百元,耗时2小时,OK,基本满意!

网友:
额  这个收费对不起你的付出啊

网友:
我还碰到同一个交换机插着同一根网线。

网友:
公司里就是容易出这些毛病 而且费时费力太麻烦了。静态ip没注意给清了 就要重新设置不然要搞好久的

网友:
DNS域名解析服务器出问题了吧,QQ 微信 用的是固定的

网友:
笑死我了

这个问题遇到过一次,也是软故障

网友:
DNS的问题比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