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G1820 BIN固件

楼主(2023-05-24):
维修模式打印正常  开机驱动不打印

佳能G

网友A:
自己顶自己吧 问题解决了不是固件问题 固件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顶自己吧 问题解决了不是固件问题 固件没有问题的
[video=http://appatt.chinafix.com/pic/20230524/16 ...

是怎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的编程器找不到了,准备重新买个刷了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怎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的编程器找不到了,准备重新买个刷了主试试

就知道25Q64芯片夹子就能直接刷809H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怎么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的编程器找不到了,准备重新买个刷了主试试

机器不进纸 给命令没有反应 客户拿回去用了可能一天又不好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不进纸 给命令没有反应 客户拿回去用了可能一天又不好使了

我刷你的故障还是一样,他们说是墨盒的问题。备份出来的你要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刷你的故障还是一样,他们说是墨盒的问题。备份出来的你要不要

没啥用了吧 发我邮箱也可以 7800主板问题 更换主板肯定好使的 刷固件只是尝试而且你芯片检查是不是虚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刷你的故障还是一样,他们说是墨盒的问题。备份出来的你要不要

我有全新主板质保回来的。备份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