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m4500-B560主机不能开机

楼主(2023-05-24):
电脑不能开机,主板电源线和cpu供电电拔了再插又会来下电,更换电源风扇转一下停一下然后也是同样情况  是不是主板废了,主板上精简版的h81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店里看看吧  别扩大故障

搞好了

网友:
清一下BIOS

网友:
可以拿来看看

网友:
还是 电源  拆了两个电源都是这种  后面重新拆一个装上才可以了    头疼 这电源有点坑

网友A:
去店里看看吧  别扩大故障

网友:
电源确实麻烦点

网友:
应该是IO坏了拉低绿线不稳定也可能是短路导致

网友:
这主板我自己的修过一种毛病,你参考一下。电脑不开机,只有拔了电源线一天后,再插电源线才能开机。能开机时连续开关机都没问题,关机过几个小时后又不能开机,只有拔电源等一天才行。是图片上圈红线原件的其中一个坏了(具体哪个忘记了),我没有配件,拆掉不装也能开机,现在用了一年多,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