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佳能G1800 报错/锁机/清零 全套固件

楼主(2023-05-24):
佳能G1800,报错/锁机/清零,芯片数据。编程器固件,需要编程器刷入,一个2MB是固件,另一个2KB是计数器,都需要刷入,刷入后开机,开机后随便打印一张纸,就会自动运行墨水注入,大概嗡嗡响15分钟。然后打印就正常了。

网友A:
是全新固件还是备份的好使机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全新固件还是备份的好使机器的

正常使用机固件。
不过其实和全新区别不打,就是2K计数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全新固件还是备份的好使机器的

正常使用机固件。
不过其实和全新区别不打大,
非要计数器全新的话刷完进维修模式清零。

佳能Gx8x0系列有了特点,只要换了喷头,就会执行墨水注入。所以刷完固件有密水注入,新机第一次开机也会有墨水注入。

网友A:
我还是喜欢全新固件

网友:
可以把固件更新到最新然后备份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喜欢全新固件

看你是自用还是给客户刷喽,给客户用新旧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使用机固件。
不过其实和全新区别不打大,
非要计数器全新的话刷完进维修模式清零。

佳能Gx8x0系列有了特点,只要换了喷头,就会执行墨水注入。所以刷完固件有密水注入,新机第一次开机也会有墨水注入。

清零废墨的没意义  我喜欢全新固件 打印张数 开机次数所有数据都是0全新

网友:
这个计数器具体怎么清?感谢

网友(2023-06-28):
不知道有没有用,有清零台、软件就好了

网友(2023-08-25):
那个2KB的芯片,用什么编程器可以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