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QQ客户图标全部变成系统图标了!如何恢复!

楼主(2023-05-24):
今天远程给人修了一台电脑,故障是QQ的好友图标全变成系统默认的图标了,而且经常掉线!

正常的应该是这样的

据反映,只局限在15449***这个QQ号,其它几个号都正常。那我们就开始修!

首先怀疑是QQ软件的问题,查了一下,版本是最新的,那就先把它卸载了,然后重新用360的软件管家安装,问题仍在!

怀疑是缓存问题,再一次把它卸载,并用360的垃圾清理,将注册表清理干净,再装上QQ,问题仍在!

下面开始动QQ了,将个人文档中的腾讯文档(d:\Documents\Tencent Files)的15449***文件夹拷贝到E盘,
并将原文件夹改名或删除,结果发现动不了,用360的强力粉碎,仍然没用!看来腾讯很牛!
那么将QQ再一次卸载掉,没QQ了,应该可以吧! 结果仍然是动不了,腾讯牛吧!很多黑科技

没法,重启系统看一下吧,重启后发现可以改名了,我把此文件前面多加了3个1,作备份,其实前面不用拷贝到E盘的哈!

然后重新安装QQ,登录QQ,哈,久违的图标正常了!但是没有聊天记录了!

打开前面的腾讯文件夹,已经生成了新的15449***,我把刚才改名的11115449***里面的所有文件全部复制,再贴回到新的15449***文件夹中,遇到问有同名文件,要不要覆盖时,点上同意,一会儿就覆盖完成

退出QQ,重新登上QQ,这时聊天记录也出来了,而且,好友图标也仍然正常,
看来是修复OK, 工作完成,收了几十mangnei

网友A:
换个系统也行也能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也行也能解决的

很多时候,是不能动系统的,财务开票的,有特殊软件的,或是远程服务的,都不能重装系统,所以我们修机,远比装系统复杂!难度要大很多,每一种可能都要去尝试,而且不能丢失数据,还要万无一失,不能把系统搞得崩溃!一旦搞不好,必须得复回原样交还给客户,这很难的,特别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时候,是不能动系统的,财务开票的,有特殊软件的,或是远程服务的,都不能重装系统,所以我们修机, ...

客户认可价格还可以到处想办法,不认可还是安装系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时候,是不能动系统的,财务开票的,有特殊软件的,或是远程服务的,都不能重装系统,所以我们修机, ...

对对,客户有重要信息不能轻举妄动,只有多花心思琢磨了。不过,这个过程嘛,确实挺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和毅力的哈!刚开始我还以为是电脑中病毒才导致图标变了,卸也卸载不掉,结果不是的,攒赞!!!

网友:
丢资料难搞的很

网友:
以前有过一次,后来找人恢复数据

网友:
学到了,这种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换个电脑登录,然后把新电脑的聊天记录复制覆盖进老电脑,老电脑记录不能删除就说明那个文件被感染了,如果提示没权限啥的,直接用diskgenius即可

网友:
这种问题我直接重装系统

网友:
那种qq登录不了的,这样也能弄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