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X44H笔记本不识别USB 有朋友遇到吗

楼主(2023-05-24):
(无正文)

网友:
没有遇到,是不是桥或USB芯片哦

网友:
桥或USB芯片

网友:
量量供电是否正常,通桥的信号对地阻值是否异常,接口PIN有没有变形

网友:
USB防静电二极管容易坏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N55SL.换了个USB3.0转换芯片跟晶振才好

网友:
该不会是桥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