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蛟龙7-79Q板号GM5ZGXW_12L_V1.0 原厂BIOS

楼主(2023-05-24):
机械革命蛟龙7-79Q,板号GM5ZGXW_12L_V1.0 原厂BIOS

网友:
机械革命蛟龙7-76Q板号一样的刷了不亮机

网友A:
我的电脑键盘大小写指示灯正常,屏幕无显示,外接也无显示,下载试试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刷了0.9A不动

网友B(2023-07-12):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键盘大小写指示灯正常,屏幕无显示,外接也无显示,下载试试看看

师兄你这个故障修好了吗?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台到现在还没有搞好。有时候又可以开机显示。

网友(2023-08-20):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键盘大小写指示灯正常,屏幕无显示,外接也无显示,下载试试看看

修好了没有?我这里碰到一台98Q的,一模一样的故障,修的头都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师兄你这个故障修好了吗?我今天也遇到了一台到现在还没有搞好。有时候又可以开机显示。

你的搞得怎么样了?我也碰到一台,一幕一样的故障,到现在没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搞得怎么样了?我也碰到一台,一幕一样的故障,到现在没搞定

屏供电问题,或者屏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供电问题,或者屏坏

没有一模一样的屏,换了个别的屏幕,也不行。屏幕供电问题会影响外界显示器吗?外接也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一模一样的屏,换了个别的屏幕,也不行。屏幕供电问题会影响外界显示器吗?外接也不显示

那就是显卡那边问题了

网友(2023-10-01):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键盘大小写指示灯正常,屏幕无显示,外接也无显示,下载试试看看

你换屏试试,有惊喜

网友(2024-09-07):
我也有一台,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