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高级笔记本,想重装系统,但是进pe居然看不到硬盘咋回事

楼主(2023-05-24):
pe里甚至触摸板也不能用,也识别不到硬盘,只能看到我自己的U盘【我用的是冰封系统】,以前只给普通笔记本重装过系统,没遇到过这种事,谁告诉我去哪里下载个能安装的系统?

网友A:
换pe,你的pe不能识别

网友:
用安装版的测试看看

网友:
关闭vmd,或者注入驱动才能认到硬盘

网友:
PE版本不行,换个P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pe,你的pe不能识别

要用什么系统有没有网址

网友:
你的PE老了,需要换一个最新版本的PE,可以选择微PE、U启通等,个人选择的是微PE

网友:
直装盘    安装界面加载VMD驱动

网友:
最简单用驱动总裁pe 你上述的问题全部可以解决

网友:
关闭vmd  mvme   之类的

网友:
用驱动总裁

网友:
微pe   bios改硬盘模式  有可能是raid

网友:
这个是M.2的硬盘,你的老U盘没有驱动不支持是看不到的,

网友:
换个PE试试吧

网友:
戴尔的?进pe把硬盘模式改下

网友:
打错了,是进bios把硬盘模式改下

网友:
如果是11thCPU  关闭VMD

网友:
需要到bios里改为AHCI模式

网友:
你是来卧底的吧

网友:
换PE吧启动 绝对可以,不行就多换几个,你的PE没加载到硬盘驱动,所以识别不到

网友:
一般里面有两个硬盘

网友:
用安装版或者更新的pe

网友:
升级pe 用win11到pe

网友:
可以使用软碟通将系统刻录到U盘然后去安装就可以,

网友:
进BIOS关闭vmd,或者注入驱动才能认到硬盘,用官方工具制作的win11也可以直接装。

网友:
pe里面没驱动??

网友:
这个问题找百度很好找的,含有图文教程更加直观。
https://www.feifeixitong.com/jc/4070.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网友:
换一个 PE系统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