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缘无故超频怎么回事

楼主(2023-05-24):
ASUS FX95GT

一进系统就超频4.5G,正常工作频率是2.6G,系统重装过,BIOS也刷过,还是一个鸟样,请问,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想我的笔记本能这样就好了     我一般维修降频   超频真未维修过  但我知道  早期一些笔记本有超频选项

网友:
直接设置最高百分之99吧这样还能凑合用

网友:
8代以后的笔记本cpu都是这样的啊,基础频率标的很低,都是2G多,但是睿频可以到4~5GHZ,看各家散热能力,温度常年100都很稳的,不要以老产品的眼光来看现在的新机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过一会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