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灵越7420

楼主(2023-05-24):
老电脑戴尔灵越7420 有待机3v 5v 按开机键硬盘灯亮一下就没有反应了 桥供电有 内存供电没有 是那里的问题啊  我是小白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内存供电没有 SLP_S4出来没

网友:
没有出来 用表测量时有时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没有 SLP_S4出来没

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有可能哟,先找找条件全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没有 SLP_S4出来没

在吗  把CPU取下有s4供电 测的3.3v s3也是 换CPU 也不会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吗  把CPU取下有s4供电 测的3.3v s3也是 换CPU 也不会出

刷过BIOS程序没?

网友:
刷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按了开机电源灯不亮 硬盘指示灯闪一下  南桥供电有 内存供电芯片s4有  不上CPU才会出s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