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无法点亮b150m-power2主板简单修复

楼主(2023-05-24):
一块b150m-power2主板,能开机,但点不亮。查vccio只有0.45,不正常,查lm358比较器正极只有0.456,不正常,再查上端输入电压为1.1,根据点位此处为2.5v,该电压由io输出,然后经过两个虑波电容后直接接358上端电阻,这个两个电容漏电嫌疑很大,去掉其中一个小电容后,阻值恢复,开机正常亮机。

网友:
北京招笔记本维修师傅啦!!芯片级维修哦 薪资13-20K  各种牌子笔记本都可以修到,大部分是一修机, 维修工具齐全 海淀区西三旗, 可以联系我18510199872(微信/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