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J551P维修人泪目。

楼主(2023-05-24):
这几天天气太热,表笔中暑了吗?

网友:
核心供电 这样修的不太稳定吧

网友:
你是人才,线还可以细点,但这样方法处理感觉不是最佳方式,

网友:
通病,修好后检查一下屏线,防止再烧了

网友:
用不了几个小时就会高温损坏

网友:
这个高温会挂

网友A:
不散热 时间长了要返修的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发现CPU也坏了,白搞

网友:
这接线根本不散热,就算u好的也会烧,不过cpu100%坏了

网友:
来 现货卖你一片

网友:
这接线不散热

网友:
怎么说呢 赚了一时的钱 ,赚不了下一个的钱 ,这就是维修。

网友:
怎么这样接线,还能用吗

网友:
佩服啊,这样的板也能修

网友:
烧成这样CPU没问题吗

网友:
这都成这样了,U真的还好嘛

网友:
笔记本的怎么放到主板版里来了

网友:
解决散热是个问题,用不住。

网友:
cpu估计坏了吧,飞了半天线最后白搞

网友:
真的佩服得五支投地,也曾修到一台跟这一样的,烧得还烂点,直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散热 时间长了要返修的

曾经也接到一台也是U供电管理IC烧糊了,芯片下面一大片地都烧毁了,就想不出如何才能散热

网友B:
这种我一般就是放弃了 ,CPU坏不坏先不说,就算它是好的 ,这样飞起线来能用得住嘛、要是用不了几天再坏再把CPU再干掉了 ,不还得退钱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我一般就是放弃了 ,CPU坏不坏先不说,就算它是好的 ,这样飞起线来能用得住嘛、要是用不了几天再坏再把CPU再干掉了 ,不还得退钱是吧

用uv脚和板层贴死了,散热勉强吧,如果还不行上面加硅胶,贴散热片。

网友C(2023-07-05):
联想小新我今天修理一台la-j551p 12v对地,就是图片位置CPU供电IC烧了,没有这个Ic焊装,只有装好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小新我今天修理一台la-j551p 12v对地,就是图片位置CPU供电IC烧了,没有这个Ic焊装,只有装好拿走了

19V吗?芯片马云家有

网友:
CPU挂了,完全不用搞

网友D:
这种基本上CPU都不保了,就算有电压出来估计也是点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基本上CPU都不保了,就算有电压出来估计也是点不亮了

是的芯片烧了不通电,拆了也能通电了量缺CPU电压,估计可能u也坏了,只有IC装了通电量有电压还点不亮机才知道

网友:
人才呀,楼主修亮了没。这个位置烧,CPU特别容易挂。只要这位置烧我都会告知客户CPU挂了。

网友:
CPU 没烧吗

网友:
楼主厉害吖。。。

    这样都可以修。。
  手工活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