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24):
有没有哪位大神修过这数显表有时按键全都正常,不正常时只有几个按键有用(开机键无用,用电源开关通断后),我开始怀疑2图按键坏但飞线也不行。现在没有思路,请各位看看。
飞线

网友:
在闲鱼上找个报废机,更换主芯片后ok

网友:
这个薄膜开关怎么飞线,估计是有些线路氧化阻值变大了

网友:
额,主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机子换主芯片用了五天后又断断续续的出现按键失灵,昨天发现12M晶体脚有点悬空(出厂剪引脚导致)希望这是它真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