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iPhone 6S扩容后刷机报错

楼主(2023-05-25):
苹果6S扩容后正常使用了两三天死机,连接电脑是DFU模式,扣电池 重启又正常使用了三四天,其间刷机 测试各项工能都正常,经测试是在待机 黑屏后死机的。
现在黑屏死机后就也启动不了,连电脑全是DFU模式,刷机报4014,只有这一个报错,手机屏幕白苹果 圈圈转一下就到花白屏,一会后就会自动到DFU模式。
沙漏显示等待进入刷机模式 也就是恢复模式,但一直进不了,最后失败 又是DFU。
开始怀疑是硬盘问题 换了两个 接着换回原来的  还是一样,换同型号带底层的刷机CPU会发烫,换写了原机底层的发热正常 没啥温度。
试了下不装硬盘,发现结果是一样的,就是cpu不热,就像是硬盘没电一样。
请大佬帮看看 还有没有救!!!。。。

网友:
扩容搞大了吧?

网友:
重新换块试一试。

网友:
换机,淘汰了

网友A:
装 回原机的硬盘刷机看看

网友:
换机换机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 回原机的硬盘刷机看看

装回原机的也是一样

网友B:
没识别到硬盘就是DFU模式 扩容时焊盘是否有掉点 测焊盘阻值是否有异常 也许有某个点在断与不断之间  检查周边电容电阻是否有松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识别到硬盘就是DFU模式 扩容时焊盘是否有掉点 测焊盘阻值是否有异常 也许有某个点在断与不断之间  检查周 ...

没掉点,可能是拆硬盘的时候温度高了,影响周围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掉点,可能是拆硬盘的时候温度高了,影响周围的电容。

硬盘周边胶清理干净 疯枪200度左右  镊子轻轻捅一下小电容电阻看有松动不 没的话就不好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盘周边胶清理干净 疯枪200度左右  镊子轻轻捅一下小电容电阻看有松动不 没的话就不好搞了

有一些太小了,看不见,没有放大镜:liuhan:

网友:
6sp现在还可以降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一些太小了,看不见,没有放大镜:liuhan:

手机维修显微镜必备喂  几百块整个用用也行啦

网友D:
硬盘问题或者周边的的拿3个电阻,特别是有个大电阻很容易虚汗

网友E:
上盖搞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维修显微镜必备喂  几百块整个用用也行啦

不是专业的,业余偶尔 随便瞎整的,就没置太多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问题或者周边的的拿3个电阻,特别是有个大电阻很容易虚汗

周边电阻 我都是提前用绿油封过才吹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盖搞挂了

那就没救,就算是重植 技术要求也太高了。

网友:
多少度吹下来的?看下是不是umt主板?有可能板层断线

网友:
省心方案:直接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