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智选 Hi nova 9Pro自动关机不进系统(电池检测脚异常)

楼主(2023-05-25):
华为智选 Hi nova 9Pro自动关机不进系统(电池检测脚异常)

      一台华为智选Hi nova 9 Pro,出现开机logo自动关机不进系统,具体这台华为智选 Hi nova 9 Pro出现故障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又该怎么维修,就看下文师傅的操作吧!

      【机器型号】华为智选 Hi nova 9Pro

      【故障现象】自动关机不进系统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华为智选 Hi nova 9Pro,故障现象为开机亮logo自动关机不进系统。

华为智选 Hi nova 9Pro自动关机不进系统 图1

      根据板号查了一下,发现这台机和华为的nova9Pro板号几乎一样,可以说是贴牌机了,也属于华为的机器,打开图纸,这种自动关机的不再赘述,基本锁定在电池检测脚或电池上,测量电池电压4.1V,这个说明不了什么,这台机器有两个电池座子,测量电池检测脚发现阻值基本都有,但是两个电池座的两条电池检测脚阻值都是OL,且通往后端的三极管,由于没有图纸,我们无法判断这个三极管的作用,参考nova9Pro的阻值图发现也对不上,并没有参考的意义。

华为智选 Hi nova 9Pro自动关机不进系统 图3

      于是就将主板后面此线路附近的屏蔽盖剪开,开始测量附近的阻值有没有异常的地方,测量发现三极管上面有一颗电阻两端都没有阻值,且量不到电压,看图纸此电阻一端通三极管,一端送到了充电IC内,所以不应该两端都没有阻值的,尝试将此电阻拆下重新装一遍,再开机测试发现已经可以进系统了。

华为智选 Hi nova 9Pro自动关机不进系统 图3

华为智选 Hi nova 9Pro自动关机不进系统 图4

      但是提示充电却充不进去电,测量刚才装的电阻时发现旁边接地那一颗三极管碰一下就连焊盘一起掉了,尝试将此三极管的两条有用脚直接短接,短接后再次开机发现充电就没有问题了。

华为智选 Hi nova 9Pro自动关机不进系统 图5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这品控真是差了点  也可能是摔机

网友:
老哥看一下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