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X1电池不开机,适配器能开机

楼主(2023-05-25):
ThinkPadX1电池不开机,适配器能开机

       【机器型号】ThinkPadx1

       【故障现象】电池不开机,适配器能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ThinkPadX1,故障表现为用电池不开机,适配器能开机。此主板板号为NM-C661。

ThinkPadX1电池不开机,适配器能开机 图1

        这种一般是电池到充电IC生成公共点的线路出现了问题,我们直接查图纸中电池线路部分的问题即测量发现电池座电压转换为MBAT_PWR18_R后没有通过隔离管Q34,Q34是P管,所以要G小于S才能导通,想要Q34导通,就要使Q34的控制管Q320导通接地,使R483和R638将MBAT_PWR18_R分压,使G小于S,这时Q34才能导通。

       我们测量Q320的控制信号PWRSHUTDOWN,发现其为低电平,此信号需要为高才能使Q320导通,查询PWRSHUTDOWN的来源,发现这个信号是由U101发出的,那我们查看U101的工作条件,发现U101的供电是由MBAT_PWR18_R经过一颗保险电感和二极管后送给U101供电,测量发现MBAT_PWR18_R经过保险电感F9后,没有输出电压,测量F9两端已经开路,那我们直接更换此电感。

ThinkPadX1电池不开机,适配器能开机 图2

       再用电池测试,发现此时已经可以用电池开机了。

ThinkPadX1电池不开机,适配器能开机 图3

        【维修结果】机器装机以后,测试声音,网络,录音,播放视频等功能都正常,烤机半小时帧率稳定,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逻辑清晰明白,厉害丫,楼主!!这部分的电路图能贴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