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11Pro不开机,无基带(主供电大短,基带电源损坏)

楼主(2023-05-25):
iPhone 11 Pro不开机,无基带(主供电大短,基带电源损坏)

      iPhone 11 Pro,正常使用不开机,拆出主板测量,发现主板上电大短,主供电短路,烧机摸起来发热的地方在下层,将主板分层,在下层板烧机,发现基带电源旁边有一颗电容损坏,将电容扣掉后再测量主供电阻值,此时阻值已经恢复正常不再短路。

      【机器型号】 iPhone 11 Pro

      【故障现象】不开机,无基带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iPhone 11 Pro,故障现象为正常使用不开机。

iPhone 11 Pro不开机,无基带 图1

      拿到机器拆出主板测量,发现主板上电大短,主供电短路,烧机摸起来发热的地方在下层,将主板分层,在下层板烧机,发现基带电源旁边有一颗电容损坏,将电容扣掉后再测量主供电阻值,此时阻值已经恢复正常不再短路。

iPhone 11 Pro不开机,无基带 图2

iPhone 11 Pro不开机,无基带 图3

      将上下层贴合进系统测试,发现机器没有基带,考虑到主板之前大短,且短路的地方刚好在基带电源附近,猜测是否是基带电源被击穿损坏,将主板重新分层后,拆下基带电源,从料板上摘个基带电源装回去,再用测试架开机测试,此时已经有基带了,将主板贴合后,装上客户自带的手机卡打电话测试,发现电信卡信号很差,跟客户沟通,客户说手机之前插卡都是正常的,信号也很好。

iPhone 11 Pro不开机,无基带 图4

      这样我们还以为是自己换的基带电源有问题,重新更换基带电源,发现故障依旧,测试过程中发现客户的VoLET功能打不开,是他自己卡的问题,换上我们自己的电信卡信号就正常。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修好不测试?

网友:
不错不错,一波三折,最后还是收钱了,厉害厉害

网友:
谢谢分享!只是多复习了一次手工, 电信变态好像关了2G基站

网友:
烧机大法找故障点确实又快又准

网友:
这个很好。学到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