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H310M-F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3-05-25):
  一块华硕 H310M-F 无法触发。用示波器测了下,发现32.768晶振无波,晶振表面生了铜绿。于是换了新晶振,马上就OK了,我以为就这样好。反复开机,使用也正常。第二天,准备交给客户,开机测试,又开不了,测了下,又无波了。坑啊,查了下周边,也无断线。把PCH加焊了,可以开机了,之后,冷机试了几次,可以开。过一天再试又开不了,无波。但是用热风枪对晶振吹下,一天又可以正常开关机,怀疑是谐振电容有问题,换了。隔天,再试,又无波了。不知有哪位大神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下,恳请指导下。

网友:
一块270-p  加热一下桥就能开机 不关机就没有问题  头疼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拆桥片吧。重新做一次可能会好。或里面有进过水 要不就换一片桥片。

网友:
你这个加热是其他地方也热了吧,才有波的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估计应该换桥才行

网友:
估计桥不行了,加热才能用下

网友A:
RTC电路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重新做一次可能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电路看一下

时钟电路跑了下,CLRTC插针3.2V正常,晶振电压0.47V左右。冷机下就不起振。后来后现,插电待机半小时后,就可以常开机了。只要能开机,放置一旁,随时插电就可以开。隔夜第二天就开不了。

网友:
应该是桥有问题了,换个桥试试

网友:
桥下面腐蚀漏电。

网友:
这种直接换主板了,让客户用也舒服点

网友:
一般不是晶振就是谐振电容问题。还有一个谐振电阻,不过一般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