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记性不好,把这段时间修的笔记本主板做个总结

楼主(2023-05-25):
先看第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前天刚修好的。
因为笔记本都是裸板,所以不知道笔记本电脑具体型号,用软件测试电脑型号为g731gu.版号如图为G531GW.

来的时候主要故障,桥短路,不管这么多,直接拆个桥换上。

拆了桥,我一般习惯去按开关,测试电脑的一些电压,以防万一电压不对,把桥再次烧了。因为华硕这种是三针的,我没有转换头,于是直接上原装电源。然后用功率计,显示1.8W,这个原装电源,不接任何原件也会有0.6w 的功率(不是一直显示)。按下开关,没反应,这个时候本来想查工作条件的。又怕这个必须要装桥才能工作,想偷懒,于是直接把桥换上去了,结果接上电源,没反应,以为要按开关,接上键盘线,还是没反应。又怀疑是不是键盘坏了,直接万用表去点开关引脚,

还是没反应,唉,又是一个硬骨头。老实一点,按着时序来吧,老实说,本人不懂时序,只会一顿乱修。

因为接的电源,所以选择AC_IN,前面三步基本可以忽略,我才换的桥。这个板子又没有修过的。
第四步AC_IN_OC#,看时序只是瞬间,不会用示波器抓这种波形,唉,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就只有这样的水平。就当这一步时序是好的。
接下来就是PS_ON(没有电压).查了半天,查了个寂寞。

正当我想强行出电压时候,发现+3VA_EC,居然是短路的。

直接拆了EC,把PU8801补上。测试3.3v和1.8电压都有了,其它电压就懒的测试了。然后查了一下这个EC 的资料。ec型号为IT8225VG-128/CX,我到底怎么买配件呢?
看了一下图纸,EC 下面挂了一存储芯片。最终决定,随便买。两天的等待,芯片到货。因为芯片为翻新件,所以先打供电的阻值。阻值没问题,直接装上。接上电源,功率计欢快的跳起来。然后把主板装好。因为没有内屏,所以只能靠猜,让电脑进系统,然后远程打程动。打好驱动,就能外接显示器了。

测试功能都正常。
本人技术水平比较菜,不会改ME ,所以让老板找同行帮忙改下。然后出问题了,显卡驱动始终无法安装。

无耐又刷回原来的没改ME 的bios

网友:
给你二个试试

G531GV_N18EG1_90062D40D6_4914_0030_p_725_prog.rom

1022.5 KB, 阅读权限: 19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G531GW1.6 .bin

16 MB, 阅读权限: 19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第一个不是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不是发错了

非常感谢,主板已经邮寄出去了。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B:
一直没有搞懂这种是怎么做远程的呢,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没有搞懂这种是怎么做远程的呢,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

因为我修的都是裸板,不是独显直连的话,直接外接是不会显示的,所以就需要用到系统的连程连接。

网友:
不要怂,就是干!!!

网友:
楼主挺有耐心,分享的很详细

网友(2023-06-25):
讲解很到位,思路也清晰

网友(2025-09-11):
没看明白, 楼主刚开始说意境裸板没有内屏,一会又说外接不显示,“独显直连”不知道这个撒意思,即没有内屏又外接不显示,你怎么远程链接,看不明白想表达什么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刚开始说裸板没有内屏,一会又说外接不显示,“独显直连”不知道这个撒意思,即没有内屏又外接不显示,你怎么远程链接,看不明白想表达什么

网友(2025-12-05):
谢谢楼主分享,慢慢看,详细对应学习,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