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2PH 通电CPU风扇常转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23-05-25):
IO107  pson一脚通2N7002,DS级有微短,直接更换问题解决

网友:
学习,电路图呢

网友:
这卡现在哈有修吗??

网友:
感谢分享,管子微漏电头大,还时好时坏。

网友:
微短是啥意思?

网友A:
微短是怎么测出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短是怎么测出来的啊?

对地阻值偏大,电源绿线待机5V直接拉低,通电风扇常转,正常是开机触发后才拉低待机5V电压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又是绿线信号问题

网友:
是我修的话肯定去查cpu温控电路,估计修半天都查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