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00扫描结果看不懂

楼主(2023-05-25):
这结果是啥意思啊,看不懂,是软件有问题吗

网友A:
没扫出来,不用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扫出来,不用看了

软件的问题,还是命令不对啊

网友:
已经扫到这了,代码43,不知道怎么测了

网友B:
最后一句话,是不是说这个核心代号不支持的?

网友:
没测试出来啊,命令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句话,是不是说这个核心代号不支持的?

你先lspci看看有没有识别这个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先lspci看看有没有识别这个显卡?

集显能找到这卡,代码43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能找到这卡,代码43

意思是代号731f这个设备不在支持列表内

网友D:
命令不对吧,都没成功跑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命令不对吧,都没成功跑起来

不知道用啥命令,就是用的board testmemfa

网友E:
第一步等待停止跳动的时候输入:mats.bash 然后看到第一个pass了,再等个七八秒,键盘按Ctrl+C 就会出现报错的显存了,要是显示Fail 说明扫点pass的

,关注我,宏碁笔记本全系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步等待停止跳动的时候输入:mats.bash 然后看到第一个pass了,再等个七八秒,键盘按Ctrl+C 就会出现报 ...

谢谢~~回头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先lspci看看有没有识别这个显卡?

这应该是认到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认到了吧

这是啥意思,还是没认到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认到了吧

你用的什么平台?英特尔平台的话应该是认证到了。 AMD平台的话估计没认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平台?英特尔平台的话应该是认证到了。 AMD平台的话估计没认到

就是b85我觉得卡就是认到了,但是感觉软件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