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尝试自己修理dell13-5378检测不到电源适配器,锁频、不充电故障

楼主(2023-05-25):
      前些日子某鱼掏了个dell 13-5378的小本子,本以为是系统的问题,结果装完系统,还是非常慢。  当时电源不是原装的,配的hp的,键盘几个按键也不好意。电脑开始适配器报警,开机非常慢,进入系统后,cpu占用100%,频率0.4g,电池也不充电。
      掏的东西自己没有看好,愿赌服输。给卖家确认收货。自己又掏了键盘自己更换后,键盘正常。适配器买了个原装的,结果还是开机报警,以为买的是有问题的,就借同事的适配器试验,也是报警,确认是主板的问题了。自己网上寻求了软件解频的方法,下了个软件,设置为开机自启,现在电脑可以正常使用了,频率也上升了,就是有时候开机较慢。后附解频软件,估计有不少哥们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解频软件:图吧工具箱  里面的 ThrottleStop  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 或者这里直接下载,建议还是自行去下载。
      设置开机自启动(win10):右键我的电脑---管理---计划任务程序---创建任务----然后按照要求把 要设置自启动的 添加进去就好  这样设置的好处就是 在任务栏那里不显示图标,且可以一开机 登陆时就 启动软件了  可以加快开机速度, 要不然 等开机后 再去开软件 在cpu主频只有0.4g的前提下 那个慢啊 等的揪心……
      本人一贯追求完美,虽然现在电脑可以正常使用 除了不能充电 和 偶尔开机慢(软件没有及时开启)外,电脑用着还可以,比较自己要求不高,就是偶尔办办公,弄弄cad和solidw。自己也爱动手,在这里想象各位大佬一边请教一边瞎鼓动,看看能否找到问题所在,这些日子网上查了相关的大量资料及维修案例,好像就是pd-is信号这块的问题,今天在论坛终于搞到了点位图图纸 准备下了班回家看看怎么查问题 在这里有些问题想先请教大佬!!!
     图纸如图:
     问题1: 这个4317电阻代表的是不是就是0欧啊?
     问题2:插上电源适配器,我用万用表量插口4角(也就是电源的中间针),电压在1.29v,这个是不是不是正常的,我看有些帖子说应该在3v以上
     问题3: 画圈的是电阻吧,这个代表的是啥意思啊?

     下了班回去 拆开来研究  大佬给点查找方向  如果要是EC的问题 就放弃  要是整体电路某个小原件的问题  就尝试自己维修。老本子现在都不值维修的价钱了,多谢!!!!!!

网友:
自己前几天已经更新了官网的最新BIOS版本

网友:
忘了说了,电池我单独给电芯充电  然后有少量存电时,用电池直接开机  时笔记本一切正常的  也不锁频了

网友:
PS ID 需要 3V

网友:
谢谢! 晚上下班了 回去 逐一测量 看看哪个原件出现的问题

网友:
pr4317是0欧电阻。

网友:
下了班,刚刚插电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压在1.29v

网友:
PQ4301  G脚是5.2v,这里应该也没问题吧

网友A:
修这个东西需要示波器才能事半功倍。Dell的电源识别信号是单线总线,上面是要跑数据 波形的,单单量电压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如果有图纸点位,对照看看沿途的相关元件有没有磕碰或者明显损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个东西需要示波器才能事半功倍。Dell的电源识别信号是单线总线,上面是要跑数据 波形的,单单量电压说 ...

哦,点位图 图纸都找到了  只能请假大家 有经验的大神 帮着分析看了 老笔记本了 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B:
问题3里的红圈里的元件是热敏电阻,你的电路图是不安装此热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3里的红圈里的元件是热敏电阻,你的电路图是不安装此热敏电阻

哦,知道了 谢谢

网友:
不客气,共同学习啦!

网友:
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电压1.29v的原因呢?

网友C:
1.量一下PR4304/PR4305阻值跟图纸对上吗,2.两端电压一样吗3.把PD4303拆了试试电压能不能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1.量一下PR4304/PR4305阻值跟图纸对上吗,2.两端电压一样吗3.把PD4303拆了试试电压能不能恢复

收到  我去试一试   刚刚测量了 PR4304 阻值2k左右  PR4305 阻值33欧,都是对的。  是拆PD4303 还是 PD4302 啊? 是不是说的PD4302啊哥们
下面的是到目前为止我检测的最新结果,请指导!

网友:
再有PD4302  4303是啥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