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10-15isk板号 LA-D562P维修无待机

楼主(2023-05-25):
              芯片是SY8286BRAC  19V正常,   16,17脚无+3VL  ,19 20脚输出无3.3V。。。。    测量第一脚,0.5V跳变,其他脚没有电压,电池扣掉,放电,现象依旧。EC还没供电,12脚5V,3.3V没有开启电压,首先要有LDO电压才行。

网友:
问题解决了,LDO电压的电容换了OK 了,ENLDO电阻也正常

网友:
换的是PC409吗?你说的电阻正常是哪个电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