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这个芯片谁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3-05-25):
杂牌显示器这个芯片谁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淘宝没有,网上找不到资料,有谁认识的或者有料板的我买一个!

网友A:
这还修啊!!!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修啊!!!厉害了

24寸曲屏大杂牌, 屏幕是好的还没坏, 就是这个芯片烧了, 要是能修上不也能加鸡腿么。

网友B:
屏上面的芯片,这个不好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上面的芯片,这个不好弄啊

是啊,淘宝都没卖的 只能在遇到杂牌屏坏的拆了

网友:
估计这芯片也不是常用芯片

网友:
屏板的芯片基本都查不到资料,找料板拆

网友:
这个板和COF连着只能找料板更换,要么弃修

网友C:
目测惠科的玻璃 我这好像有破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测惠科的玻璃 我这好像有破屏

看一看哈~ 要是有的话芯片我买

网友:
PCB板都烧成这样了     修好了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