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en TPN-Q238不认显卡

楼主(2023-05-25):
HP TPN-Q238,板号DAG3ECMBCD0  REV顾客自己清灰后不认显卡,2060独立显卡完全没有,测量发现显存1.2伏能出瞬间掉,显卡主供电没有,显卡电源管理芯片MP2886A电源检测22脚分压电阻的1K并联电阻断路,更换后修复。 估计是顾客拆散热器时碰到了这个小电阻,造成电阻端头开裂,电阻太小了用显微镜只能看出焊点不太圆滑,几乎看不出开裂。 22脚正常电压用电池0.7V左右,插电源1.16V。分压电阻的串联电阻在线量的不准大概17K左右。这个电阻太小了,不好找,在手机板子上拆的。

网友:
很好 技术非常好

网友:
楼主技术部错

网友A:
楼主是检查出来的,还是看见了

网友(点评):
那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检查出来的,还是看见了

开始没有显卡供电,用表笔测这个电阻后发现有电压1.4,再开机显卡供电也有了,仔细观察焊点稍微有点不正常后拆下发现电阻一端脱落,表笔戳这个电阻时焊点又接触上了

网友:
一般清灰都是人为问题,要么断路要么搞短路了

网友:
眼高手低  不愿找专业的人  清灰都是人为问题

网友:
检查仔细,已收藏宝藏贴,感谢分享

网友:
求个EC附近的高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