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Toshiba L700 上电池插电源5安大电流……

楼主(2023-05-25):
希望懂的人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为什么插上电源适配器有电池就会5安大电流,单独用电池或者适配器就正常。
目前把PQ2和PQ5拆下来测量过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刷了EC和PCH的BIOS固件,问题依旧,不知道该怎么查找下去了,看有没有厉害的人给点建议或思路。

网友A:
盲猜保护隔离电路那边上下管是短路的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不隔离了

网友B:
先插电量电池口有没有 电压  如果插电就有电压  说明还是有短  。如果没电压 一般是电源识别有问题  。就是充电芯片 88731的ACIN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插电量电池口有没有 电压  如果插电就有电压  说明还是有短  。如果没电压 一般是电源识别有问题  。就是充电芯片 88731的ACIN脚

插电源不插电池测量电池接口,有19v,然后会慢慢的掉下来,7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插电源不插电池测量电池接口,有19v,然后会慢慢的掉下来,7v左右。

好象也不太正常  。看下充电芯片的BST 电容   电阻。没有问题的话就换个充电芯片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象也不太正常  。看下充电芯片的BST 电容   电阻。没有问题的话就换个充电芯片看看

冒昧的问一下BST在截图中什么地方啊?没看到,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冒昧的问一下BST在截图中什么地方啊?没看到,指点一二。

就是Boot。。。

网友:
总共就四个管,全换了再说

网友D:
重点查下PQ2有没有击穿,D/C#是否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点查下PQ2有没有击穿,D/C#是否是低电平。

PQ2我拆下来测量过应该是正常的,D/C#是0v应该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盲猜保护隔离电路那边上下管是短路的

下管是PQ6吗?如果是的话我还真没有拆下来测量过。

网友C:
根据你提供的思路我把PR12和PC15拆下来检查了,没有问题。在此我想请教一二,MBDATA芯片9脚和10脚MBCLK,这两个电路中出现问题,导致PU1芯片收到开启充电信号不稳定或者错误的信号,然后出现没插电池电池接口也会有19v,插电池大电流的情况。请问会有这样的可能吗?

网友:
跟我修过一个acer 575g有点像。当时电池电压是0v了。也是接电池有时候就会大电流。几个管了量都没有问题。换了也不起作用。最后客户没用电池了。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啥问题。还有个戴尔是充电电流小只有0.2a充电。都是带通信的。换过芯片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提供的思路我把PR12和PC15拆下来检查了,没有问题。在此我想请教一二,MBDATA芯片9脚和10脚MBCLK, ...

会不充电。但是不会短路  。这两个是电池到EC的沟通信号。通知EC电池的当前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也不太正常  。看下充电芯片的BST 电容   电阻。没有问题的话就换个充电芯片看看

大哥我买了充电芯片,把充电芯片换了,问题还是一样的,请问还有什么建议吗?我现在有点打算买EC来换的冲动,请问可有什么不妥?请再次指点一二

网友:
PN管子换错了

网友:
大家好,这台电脑已经修好了,不过感觉好悬乎啊。把大概过程和最终结果分享给各位。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把PQ2这个管子拆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之前出现的充电5安大电流没有了,没有pq2管子用电池开机也可以,然后插上电源充电也正常,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换了充电芯片问题依旧,后来把PQ2拆了就什么都搞定了。

不过我还是觉得好特殊啊!没有pq2能充电这个倒正常,但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没有pq2怎么会能用电池呢???pq2是隔离管,怎么看都不应该在把它装上的时候电池接口会有19v啊,最开始觉得是pq2坏了,换了还是一样,后来觉得是不是pq2G极电压被拉低了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过看到管子是个PNP的,19v应该过不来到电池那边去,所以怎么想都是PQ2坏了,不过换了问题还都是一样的,最后只能不上了,想着试一下不上PQ2充电是否还会出现5安,结果就是不上没有出现大电流,然后就随便按了一下开机键,结果居然能开机,最后就进行了尝试发现没有问题,再最后就没有上PQ2了,电脑什么都没有,至此,东芝 L700 带电池充电5安的问题就此解决。

不过若有人知道为什么不装PQ2就什么问题都没有,装上反而有问题,谁知道请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