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NM-C371 不触发 接电没反应

楼主(2023-05-25):
联想Y7000,不触发,测的3V短路,拆了EC不短了,然后订了一片,装完,查点,自动上电,然后图中的u9冒烟了,大神有知道这个是啥的吗?也没图,还有u9下边的f3开路,现在不知道咋弄了,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查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查图纸啊

没有啊,大师

网友:
论坛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和点位,你自己找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
论坛有点位,图纸,找下

网友B:
接公共点的 ,你这公共点短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公共点的 ,你这公共点短的吧

屏保险+LED_VDD

网友:
论坛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和点位

网友C:
3V电感短路,拆了EC 不短了,换上后测试对地不短,裸板上机,就冒烟了  U9有3脚对地0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电感短路,拆了EC 不短了,换上后测试对地不短,裸板上机,就冒烟了  U9有3脚对地0

看看屏线是不是磨破皮了,之前就因为屏线破皮烧过桥

网友:
u9是3v转lcd vdd f3是20v转led vdd的保险

网友:
你先看看屏接口,屏以及屏线吧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7256-1-1.html

这个帖子的点位图好像是你这个,可以对照看看

网友:
我猜是5v一套3.3v的芯片。给ec待机供电用的

网友:
  两个都是 给屏  供电的  19V   和3.3  不装 屏暗 或者不显 键盘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