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楼主(2023-05-25):
今天装显卡的时候一下没插稳,显卡就稍微磕了一下主板,结果在开机声音就变成电流了,重装驱动也没有用,插了前置面板的跳线也是一样的结果,仔细看了一下显卡头附近有两个芯片,想问下这两个芯片哪个应该是声卡芯片啊?想办法换一个试试

网友:
ALC开头的是声卡,旁边有晶振的是网卡,这种情况应该是周边掉件或者原件损坏,声卡坏的概率不大

网友:
ALC的就是,这个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