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薄膜排线断裂如何连接?

楼主(2023-05-26):
如题。排线是碳膜材质,不是铜的,透光看见其中有两根断开一个小缝隙,怎样重新连接?尝试刮开表层塑料,会牵连到导线层,导线层无法露出,万用表表笔在刮开处测不到导通信号。

网友:
弄开,上导电银漆

网友:
导电银漆 很便宜的

网友:
刷导电银漆,就能导通信号

网友:
如果线粗的话  锡浆也行 我之前的键盘 就是排线断了1根  没有导电银漆(还得拼兮兮买,虽然价格很低)  想到手里有锡浆,就涂了点,外面用透明胶带粘好, 用了快1个月了 一切正常。长远考虑建议还是倒电银漆

网友:
排线表层塑料都刮烂了,也测不到导电层,即便万用表针戳在相邻的两个点,也不导通,银漆涂上去,也跟接头处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