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PLUS 3VSB短路

楼主(2023-05-26):
待机PU601发烫,很热很热那种,拆掉这稳压器还是短路,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思路。。。

万用表测量+3VSB与+3VSB_ATX短路。图2画的绿色线的两点

网友A:
检查附近的电容。看有没有短路的,大电流才会导致发烫。

网友B:
你测一下烧机 看一下  桥是不是特别烫  不烫就还有得救 烫就凉凉了

网友:
3V短路 几乎没有桥了

网友:
请提供实物图、原理图、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附近的电容。看有没有短路的,大电流才会导致发烫。

共通的滤波电容都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一下烧机 看一下  桥是不是特别烫  不烫就还有得救 烫就凉凉了

不会烧鸡

网友:
3VSB直通桥了吧??大概率桥没了 我手里也有2块3VSB短路的

网友:
集成网卡短路也会引起待机3V管发烫。

网友:
这个地方短了基本桥就没救了

网友:
把连接的都拆了    直到不短路

网友:
烧下机很快就有结果

网友:
对地短路的话只能烧鸡了

网友:
usb口阻值正常不正常   短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一下烧机 看一下  桥是不是特别烫  不烫就还有得救 烫就凉凉了

待机时,就只有5v转3v发烫。桥没有温度

网友:
板内有短路吧

网友:
就是短路了!没法拆,因为有的装不回来

网友C:
拆桥散热片,量桥上小电容,短了桥就坏了,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桥散热片,量桥上小电容,短了桥就坏了,丢了吧

南桥芯片上面的电容对吗

网友:
3V短路就不用修了,桥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