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夜精灵HP 15-en0007AX接电源进系统死机,黑屏蓝屏,求支招。

楼主(2023-05-26):
    R74800H CPU+2060显卡机器不接电源没事,接外接电源就要出问题,不打独显驱动一样,想到联想系列的通病,查了无果,无思路了,难道真是CPU问题么。

网友:
不插充电器,然后限制下CPU功率试下,正常的话CPU坏了

网友A:
用电池进系统把独显禁用,然后看看能不能用适配器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池进系统把独显禁用,然后看看能不能用适配器进去。

可以的,就是搞不清显卡还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就是搞不清显卡还是CPU问题

跑一下显存,能过就说明显卡没问题

网友C:
看看是什么cpu供电或者显卡是什么供电  是不是那个2m跟133电阻出现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什么cpu供电或者显卡是什么供电  是不是那个2m跟133电阻出现问题了

没图纸哦,不好整

网友:
写得蛮详细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哦,不好整

查芯片 在查相应的图纸

网友:
这种情况的话,一般都是U在有充电器的情况下频率超高导致的,或者有充电器启用了显卡造成的。插充电器的瞬间看下U频率,正常的话基本就是显卡这边了。